有用18F67K22的没有,这个片子怎么不稳定呀

楼主(2013-01-16):
我是一个新手,最近做个东西,用18F67K22,结构打出来之后就是麻烦不断,开始是仿真没有问题,但是程序program到片子里运行就是不不行,后来吧PWRTEN 和BOREN  位使能,可以运行了,但是运行一段时间之后就会死机,看门狗设置了,也不起作用,复位也不好使,但是将仿真器接口插一下就行了,不知道是那出问题了,是18F67K22本身就不稳定还是我使用有问题呀。

网友A:
片子没问题,我用过,多看看资料,尤其是芯片手册

网友:
“将仿真器接口插一下就行了”是说在调试状态下可以?
是外部晶振还是内部?
先用内部的跑看看,外部的可能会停的
如果还不行就把程序发过来我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