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管射极跟随器的负载不能太小?

楼主(2013-01-16):
小鬼子的《晶体管电路设计》书上第3.3.2节第52页的一个例子。
输入的幅值为4V的正弦信号,当负载R4比较大,比如1K的的时候,输出与输入相同。
但是当R4为680,与射极电阻R3相同时,输出的负端就截止了。截止在-3.3V,请问是为什么呢?
书上翻译的比较拗口,解释的比较简单,看不明白

网友A:
当交流信号通过电容的时候也有一定的阻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交流信号通过电容的时候也有一定的阻抗的

可是如果我把示波器的B通道连到C2的左边,直接取射极电压,同样是截止的

网友B:
截止了,输入负信号时,Ie减小,输入负压越负,减得越多,最终不够减了(即IeQ太小了)不就截止了。当R4增大时,即R3//R4增大了,即减小同样大小Ie的变化量会在R4//R3上得不更大变化电压,所以R4增大就可以。
当然不增大R4,也可以,就是偏置电流要增大,可以增大R2来使IeQ增大。

网友C:
输出电阻与负载相比,应该尽量小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