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PARTAN3E-XC3S250学习板上生成PWM波输出电压问题

楼主(2013-01-16):
P_coparator: process(clk)
        begin
        if rising_edge(clk) then
                if phase_wide_buf>=ref_cnt then
                        pulse<='1';
                else
                        pulse<='0';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P_deadtime: process(clk)
        begin
        if rising_edge(clk) then
                if pulse='1' and (dead_cnt/=dead_reg)  then
                        dead_cnt<=dead_cnt+1;
                elsif pulse='0' and (dead_cnt/="00000000") then
                        dead_cnt<=dead_cnt-1;
                end if;
                if pulse='1' and (dead_cnt=dead_reg) then
                        phase_h<='1';
                else
                        phase_h<='0';
                end if;
                if pulse='0' and (dead_cnt="00000000") then
                        phase_l<='1';
                else
                        phase_l<='0';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输出在P60(ah), P61(al);P62(bh),P63(bl)等,我现在是只是测试,所以A,B,C三相一样的,有按键给脉宽值,结果在示波器上看到,al,bl管脚输出峰值与配置的3.3V一致;ah,bh输出只有700mv,与配置的差距很大,不是3.3V。P60与P61是差分引脚,但我还是按普通引脚用的,会有影响吗?形状与预期的基本一致,就是电压不一样,新手,求大虾解决!!
    我换了P63(ah),P61(al),还是一样,ah峰值700mv,al峰值3.3v,波形形状符合要求。不是示波器问题,我检查过了!!!

网友A:
做普通管脚没有关系。
但是感觉是bank电压有问题

[/b

楼主:
嗯,我换成其他差分引脚解决了!然后BANK1上的P61,P63输出ah,al(P60,P62空着),也正常了!这个是什么原因啊?猴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我换成其他差分引脚解决了!然后BANK1上的P61,P63输出ah,al(P60,P62空着),也正常了!这个是什么原 ...

感觉BANK电压有问题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BANK电压有问题啊

我也如此觉得啊

网友A:
兄弟,如果没有问题,就结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