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的单片机被红胶粘着,焊盘朝上过波峰焊,对单片机有没有伤害?会不会损坏单片机?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3-01-16):
会不会影响良率?

网友A:
不会的,单片机的封装材料一般采用环氧塑封料,是热固性材料.适当控制通道时间是不会烫坏芯片的.

环氧塑封料
   环氧模塑料(EMC-Epoxy Molding Compound)即环氧树脂模塑料、环氧塑封料,是由环氧树脂为基体树脂,以高性能酚醛树脂为固化剂,加入硅微粉等为填料,以及添加多种助剂混配而成的粉状模塑料。塑料封装(简称塑封)材料95%以上采用EMC,塑封过程是用传递成型法将EMC挤压入模腔,并将其中的半导体芯片包埋,同时交联固化成型,成为具有一定结构外型的半导体器件。

网友B:
不是有个什么标准是元器件要耐得住3S左右的高温么

网友C:
波峰焊现在不多见;

网友D:
焊盘朝上?
那引脚和焊盘是否有很大间隙?
这样焊接还可靠吗?是什么封装?

楼主:
so-28封装

楼主:
贴片的,片子在pcb底下,pcb上面全部插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