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IC官网下载的选型表里怎么没有PIC16F628A ?

楼主(2013-01-16):
有630、690、6XX等类似的,就是没有628,这颗芯片是否也和其他20脚的芯片一样报价1$左右?

网友:
恩,是的,没有的
要不用PIC16F1827的吧

网友:
这颗官网都过1个美金的

楼主:
这个价格把我的领导都吓住了.
16PIN, 几个I/O ,2个比较器,2个定时器,低功耗= 近2美金+.  这个性价比不是一般的低.

再找找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价格把我的领导都吓住了.
16PIN, 几个I/O ,2个比较器,2个定时器,低功耗= 近2美金+.  这个性价比不是 ...

老型号,不推荐用户再用这个了,就用高价阻止用户选择这个型号,不过2美金那是假的,628估计市场上正常价格含税最多4~5块钱。

网友A:
我以前用的16F690才4块多点,这个628肯定要比690便宜多了。

不过不推荐新客户用了,呵呵,所以最好找个已经出这个货的代理买,这样反而要便宜,否则再向MCHP申请价格,很难获得价格支持。

网友B:
发现楼主的帖子都是50分的。
只可惜不会。

网友C:
这么老的型号还用?

网友:
其实还是想推荐楼主用PIC16F1827去替代这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