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FPGA的时序及同步设计

楼主(2013-01-16):
数字电路中,时钟是整个电路最重要、最特殊的信号。
第一, 系统内大部分器件的动作都是在时钟的跳变沿上进行, 这就要求时钟信号时延差要非常小, 否则就可能造成时序逻辑状态出错.
第二, 时钟信号通常是系统中频率最高的信号.
第三, 时钟信号通常是负载最重的信号, 所以要合理分配负载。出于这样的考虑在FPGA这类可编程器件内部一般都设有数量不等的专门用于系统时钟驱动的全局时钟网络。这类网络的特点是:一、负载 能力特别强, 任何一个全局时钟驱动线都可以驱动芯片内部的触发器; 二是时延差特别小; 三是时钟信号波形畸变小, 工作可靠性好。
因此, 在FPGA设计中最好的时钟方案是: 由专用的全局时钟输入引脚驱动单个主时钟去控制设计项目中的每一个触发器。CPLD/FPGA都具有专门的全局时钟引脚,它直接连到器件中的每一个寄存 器。这种全局时钟提供器件中最短的时钟到输出的延时。同步设计时, 全局时钟输入一般都接在器件的时钟端, 否则会使其性能受到影响。对于需要多时钟的时序电路, 最好选用一个频率是它们的时钟频率公倍数的高频主时钟。 各个功能模块要使用统一的复位电路。在使用带时钟的触发器、计数器等有复位端的库器件时, 一般应尽量使用有同步复位的器件。注意复位时保证各个器件都能复位, 以避免某些寄存器的初始状态不确定而引起系统工作不可靠。
时钟设计过程中,不可缺少的要涉及到数据的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的概念,深刻理解这两个概念有助于我们设计出优良饿时钟网络。异步信号输入总是无法满 足数据的建立保持时间,所以建议大家把所有异步输入都先经过双触发器进行同步化。在许多应用中只将异步信号同步化还是不够的,当系统中有两个或两个以上非 同源时钟的时候,数据的建立和保持时间很难得到保证,我们将面临复杂的时间问题,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最好的方法是将所有非同源时钟同步化,那么又怎么 样将非同源时钟同步化呢?我们可以使用带使能端的D触发器,并引入一个高频时钟(频率高于系统中的所有源时钟),便可以达到使系统中所有源时钟同步的效 果。如下面的这个例子:
系统有两个不同源时钟,一个为3MHz,一个为5MHz,不同的触发器使用不同的时钟。为了系统稳定,假设我们引入一个20MHz时钟,那么这个 20MHz的时钟怎么才能将3M和5M时钟同步化呢?

20M的高频时钟将作为系统时钟,输入到所有触发器的的时钟端。3M_EN 和5M_EN将控制所有触发器的使能端。即原来接3M时钟的触发器,接20M时钟,同时3M_EN 将控制该触发器使能,原接5M时钟的触发器,也接20M时钟,同时5M_EN 将控制该触发器使能。这样我们就可以将任何非同源时钟同步化。
在通常的FPGA设计中对时钟偏差的控制主要有以下几种方法:
1、控制时钟信号尽量走可编程器件的的全局时钟网络。在可编程器件中一般都有专门的时钟驱动器及全局时钟网络,不同种类、型号的可编程器件,它们中 的全局时钟网络数量不同,因此要根据不同的设计需要选择含有合适数量全局时钟网络的可编程器件。一般来说,走全局时钟网络的时钟信号到各使能端的延时小, 时钟偏差很小,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2、若设计中时钟信号数量很多,无法让所有的信号都走全局时钟网络,那么可以通过在设计中加约束的方法,控制不能走全局时钟网络的时钟信号的时钟偏 差。
3、异步接口时序裕度要足够大,局部同步电路之间接口都可以看成是异步接口,比较典型的是设计中的高低频电路接口、I/O接口,那么接口电路中后一 级触发器的建立-保持时间要满足要求,时序裕度要足够大。
4、在系统时钟大于30MHz时,设计难度有所加大,建议采用流水线等设计方法。
5、要保证电路设计的理论最高工作频率大于电路的实际工作频率。
复位和置位信号处理:
在设计时应尽量保证有一全局复位信号,或保证触发器、计数器在使用前已经正确清零状态。在设计寄存器的清除和置位信号时,应尽量直接从器件的专用引 脚驱动。另外,要考虑到有些器件上电时,触发器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系统设计时应加入全局复位/Reset。
这样主复位引脚就可以给设计中的每一个触发器馈送清除或置位信号,保证系统处于一个确定的初始状态。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不要对寄存器的置位和清除端 同时施加不同信号产生的控制,因为如果出现两个信号同时有效的意外情况,会使寄存器进入不定状态。

网友A:
很好的资料  已阅

网友B:
很好的总结,谢谢分享!!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很好的资料  已阅

谢谢领导批准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很好的总结,谢谢分享!!

总结的不错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总结的不错啊

嗯,不错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谢谢领导批准啊

;P好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