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MHz和315MHz模块问题

楼主(2013-01-16):
就像下面的模块,该怎么使用。是像红外遥控那样么,用两片单片机,一个发射,一个接受,发射这边编码,然后接收端解码么。

如果和红外的类似的话,请问编码这边有什么特殊要求么,比如像红外遥控需要用38K发载波。还要设计头码,这个需要有特殊频率要求么。

如果对频率没有特殊要求的话是不是可以实现数据的透明传送呢。也就是说我这边发一个T周期的脉冲,然后接收那端也可以自动接收到这个T周期的脉冲呢。

另外433和315的使用上面差距大么。单片机软件可以通用么。

网友A:
以实际波形为基准,程序随便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实际波形为基准,程序随便写。。。

啥意思

网友A:
看实际接收波形时间区分0,1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实际接收波形时间区分0,1

我用单片机做过编码解码。我现在是想知道这个模块是不是实现数据透明传输的呢,对传输的数据有什么要求么,比如频率有要求多大么。等等。

网友B:
这个是需要自己编码的,透传BIT模块,楼主请研究下SI4432数据手册里面关于无线数据包的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需要自己编码的,透传BIT模块,楼主请研究下SI4432数据手册里面关于无线数据包的部分。 ...

只做过类似红外一样的归零码编码,解码,没有搞过射频的编码解码,不知道差别大不。

网友B:
本质上差不多,因为都是BIT流传输,都需要前导和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