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啊

楼主(2013-01-17):
电源部分用DCDC将地隔离了,我现在不知道2803该用哪个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什么可纠结的吧

两个地隔离了,2803驱动端是DGND,输出端是AGND,2803随便接哪个地都行吗?

网友B:
你错用7404
既然电源隔离了,那就要用光耦来驱动2803 再驱动继电器的、这样2803的地为AGND
电源隔离的宗旨是为了使单片机得到个隔离电源,抗干扰。所以,不光电源 地要隔离,
驱动外围IO 都要隔离

网友A:
MY GOD 怎么老是屏蔽

网友C:
用0R电阻将AGND与DGND连接起来。2803该用哪个地都可以。

网友D:
IO需要隔离处理。继电器采用隔离前的地。为什么要加7404?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0R电阻将AGND与DGND连接起来。2803该用哪个地都可以。

这样的话,隔离电源DC-DC就没有意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Y GOD 怎么老是屏蔽

可能系统还不稳定吧 我好几次回复都屏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错用7404
既然电源隔离了,那就要用光耦来驱动2803 再驱动继电器的、这样2803的地为AGND
电源隔离的宗旨 ...

输出就不用隔离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0R电阻将AGND与DGND连接起来。2803该用哪个地都可以。

这样连起来了还有隔离效果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样连起来了还有隔离效果吗

7404用的DGND,2803又是用的5V电源,没办法。不连接AGND、DGND使其共地,如何能传输信号?

网友C:
如果你又要全隔离,又不共地,又要采用不同的电源,只好大大增加成本用光耦或磁耦传送信号了。

网友A:
要隔离必须要有光耦类型的芯片了

楼主:
我勒个去,我单片机上还有模拟信号输入,供单片机AD采集,这用的也是AGND,那根本就隔离不了啊

网友E:
用电阻 或者磁珠 链接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F:
真的有这么严格吗?数字系统的抗干扰能力应该是很强,如果电路中有运放是应该小心些;否则......大胆些搞搞.

网友G:
可怜的楼主~~~  如果真的这么搞要隔离的东西太多了。

你就干脆扔一起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