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同时用过STM32F100和103的芯片

楼主(2013-01-17):
有谁同时用过100和103的芯片?
因为硬件已经设计好了,用的100的芯片,但是想买一个103芯片的开发板,因为功能更多,但不知道用103写的程序到时移植到100是否方便,工作量大吗,是否会出现不知所谓的故障。
请教切身体会同时用过两种芯片的朋友,谢谢了

网友A:
一般都用的103

网友B:
编译环境一样,就是资源不一样,看下官方手册对此下就知道了

网友C:
大同小异。。

楼主:
那就是根据datasheet上硬件资源的不同改一些设置就可以了吧?
我用过51的单片机,修改这些倒没问题,就是担心启动程序。如果因为这个问题纠结很长时间就不如买低版本的开发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编译环境一样,就是资源不一样,看下官方手册对此下就知道了

都用过吗?猜也是差不多,只是没用过就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特殊的问题

网友D:
我用过STM32F100C8T6B、STM32F101RBT6、STM32F103RBT6,很方便移植的,重点注意下时钟,100的最高24MHz,101的36MHz,103的72MHz,下一步准备用STM32F107VBT6
虽然有时超频也能用,但是本着稳定、可靠的原则,还是不要超频了

网友E(2015-12-08):
引用 网友D:
我用过STM32F100C8T6B、STM32F101RBT6、STM32F103RBT6,很方便移植的,重点注意下时钟,100的最高24MHz,10 ...

你好,想请教下,stm32f100的ADC配置和stm32f103的有区别吗?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好,想请教下,stm32f100的ADC配置和stm32f103的有区别吗?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谢谢! ...

这么老的帖子都翻出来了。两者没什么区别

网友F(2016-02-25):
你好,zhaoyu2005,我现在有个项目想用F100RBT6,原来是用F101RBT6做的,用了SYSTICK RCC USART1 PWM2 SPI1,麻烦问下移植一下这些外设的资源是和101设置一样的吗?就是只要注意下RCC就可以了?引脚我对过了,兼容的,只是100的引脚复用功能更多了,固件库用的是3.0版本的,谢谢,请指教!

网友G:
寄存器基本上相同,时钟不一样。
移植时,多注意一下跟速率有关的分频系数。
在不用USB、TIM1的场合上,用F100比F103便宜、实惠。

网友F:
是的,F100是要比F101便宜一些的,所以想换下试试,多谢

网友H(2022-05-20):
谁有没有 STM32F100 的串口驱动程序。麻烦发一下啊,主要想看看时钟是怎么配置的。我邮箱是 103576878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