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的SPI连接问题

楼主(2013-01-17):
我想用STM32自带的SPI接口连接字库芯片GT21L16S2Y。知道了SCK,MOSI,MISO怎么接,但是不清楚字库芯片的片选信号CS管脚该接STM32的什么管脚,如下图。是必须要用NSS管脚吗,还是说任意一个IO口都可以。。请大家帮忙。。谢谢。

网友A:
NSS是spi控制器可以自动控制的,对于有些spi时序是不行的(如spi flash),因为NSS 会一直拉低,建议楼主看看spi连接芯片所需要的时序。
用任意一个io做cs当然是可以的,只是有手动控制而已。注意nss脚不要接其他东西,否则会出现模式错误

楼主:
谢谢楼上,刚才去网上搜索了下,才发现不小心问到了STM32的痛处。。。呵呵。。。已经知道怎么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