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求解释这两个1N4148的作用

楼主(2013-01-17):
(无正文)

楼主:
是限幅的作用吗,防止差分输入端的电压过高?差分输入端的电压差值是mV级的,最高也就10mV左右吧

网友A:
图在哪里   看不见啊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在哪里   看不见啊   呵呵

论坛有问题,图片丢失了,现在补上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论坛有问题,图片丢失了,现在补上了

是限幅作用.
但不能起到防静电的作用

网友C:
限幅 C6 C7能起到防静电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限幅 C6 C7能起到防静电的作用

顺便再问一下,两个差分输入端都接了100欧的电阻,应该是限流的吧。
那什么情况会导致电流过大呢?不接限流电阻的话有没有什么影响?

C6,C7防静电是当有静电时,直接把静电通过地释放了?

网友D:
应该是限幅的

网友E:
电阻和电容组成一阶共模滤波,C5是差模滤波,二极管是限幅,如果输入差值过大,电阻还可以分担一部分功率,防止二极管崩掉。欢迎指正。

网友C:
引用 楼主:
顺便再问一下,两个差分输入端都接了100欧的电阻,应该是限流的吧。
那什么情况会导致电流过大呢?不接限 ...

电阻和后面的电容构成了RC滤波。

静电是nS级别的脉冲,上升沿达到0.8nS,此等情况下,100P的电容可以等效成1ohm左右的电阻。人体放电模型 330ohm内阻 加上线上串的100ohm电阻,以及线上1nH/mm的寄生电感,使得电容两端能够获得安全电压。

如有异议,欢迎指教。

网友F:
各位在参考下这资料的

网友G:
钳位二极管,限幅差分输入。

网友A:
限幅作用二极管  呵呵   顶一个

网友H:
钳位和限幅概念是不一样的!…

网友H:
铀位是指电压;限幅指电流;

网友I:
基础知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