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32F20X的RTC如何设置成在某个日期某个时间alarm

楼主(2013-01-17):
ARM, RTC, tc, ST
ST32F20X的RTC的alarm没有 年月,只有日和时分秒
如何才能设置成在某天的某个时间alarm? 比如在2013.2.1 10.20.30 alarm谢谢!

网友A:
弄个时间戳,然后开始计时,计时到了就alarm了,如果注意过专用RTC的话,就知道都有计时范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个时间戳,然后开始计时,计时到了就alarm了,如果注意过专用RTC的话,就知道都有计时范围的 ...

但是 进入休眠后 就无法计时了
我是希望设这alarm后  就进入休眠 然后等待alarm唤醒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 进入休眠后 就无法计时了
我是希望设这alarm后  就进入休眠 然后等待alarm唤醒 ...

休眠后还计时的,只不过主程序没查询而已。RTC有个闹钟寄存器,但是能不能从休眠中唤醒,需要你仔细看手册并实验,自己不看datasheet,这个习惯可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休眠后还计时的,只不过主程序没查询而已。RTC有个闹钟寄存器,但是能不能从休眠中唤醒,需要你仔细看手 ...

谢谢回复!
rtc是有alarm寄存器,也可以从standby唤醒的,只是这个alarm寄存器没有年月。
另外还有一个wakeup寄存器,类似计时器一样,但那个计时器只有16bit,加上分频,我大概算了一下,好像最多只能3天就需要唤醒。

我的意思是想了解一下,有没有可能设置任意一个年月日时分秒的时间,到时间才alarm唤醒内核

网友:
闹钟寄存器有年月哈,我验证过的啊

网友A:
10X系列的RTC没有年月日寄存器,就是一个计数器,需要自己设置时间戳,自己进行年月日和秒数的换算,据说20X系列的RTC已带年月日寄存器了,只要自己设置下相关的寄存器就可以了

楼主:
stm32fxx的alarm也没看到年月的设置
请问在哪里可以设置有年月的alarm

网友A:
如果没有,就自己设置个变量,唤醒后看下是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