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安规中的过电压类别

楼主(2013-01-17):
求助各位大侠,安规中的过电压类别与电气间距、浪涌等级什么关系?

网友A:
请查阅标准IEC61010-1

网友B:
(1) 纵向过电压:
在平衡电路某点出现的对地的过电压称之为纵向过电压。地电位上升起的电压,可看做是从地系统侵入的纵向过电压。
(2) 横向过电压:
在平衡电路线与线之间,或不平衡电路的线对地之间出现的过电压称之为横向过电压。连接对称平衡传输线路的设备由于线路中两线分别对地的纵向过电压不平衡,或因纵向防护元件动作时间的差异,都会导致横向过电压的产生。连接同轴电缆系统的电子设备,纵向过电压即为横向过电压。

链接:http://www.365ele.com/articles/2 ... %e7%b1%bb%e5%88%ab/

网友C(2013-05-30):
过电压等级 确定之后才能确定基本绝缘和加强绝缘的电气间隙,过电压等级跟浪涌无关。

网友D(2023-02-27):
引用 网友C:
过电压等级 确定之后才能确定基本绝缘和加强绝缘的电气间隙,过电压等级跟浪涌无关。 ...

家用电气是按哪个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