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过HDMI转SDI的朋友请进

楼主(2013-01-17):
我正在做一个HDMI转SDI的项目,HDMI的接收芯片是IT6604,FPGA,DS32ELX0421(国半的SERDES),但声音有噪声
请问各位朋友,在发送声音信号过程中要注意些什么吗

网友A:
估计是你电路的问题~

网友B(2013-02-18):
没有用过6604,不过很久以前在调试siliconimage receiver的时候遇到一个数字噪声的问题,最终是通过调整晶振频偏调好的。
HDMI声音解码的时候需要一个同步时钟,一般解码芯片要做一个PLL,如果时钟偏差太大的话,就会听到很讨厌的数字噪声,也就是“咔咔”可能大也可能小,还有可能时有时无的声音。
当然,还是按照楼上兄弟的讲法,先检查一下电路,还有,要确认一下你用的DAC采样率是否能够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C:
先确认下是HDMI解出来的时候就有噪声,还是在FPGA里做音频嵌入到SDI视频中后输出有噪音,先定位出现问题的地方,再具体分析问题。

网友D:
请问做这个FPGA的IP核实直接找芯片厂家要还是自己写啊

网友E(2013-06-11):
引用 网友D:
请问做这个FPGA的IP核实直接找芯片厂家要还是自己写啊

我和一样的情况,麻烦加下我Q313884902,  一起探讨,共享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和一样的情况,麻烦加下我Q313884902,  一起探讨,共享下。

altera fpga直接有SDI 的ip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