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过HDMI转SDI的朋友请进

楼主(2013-01-17):
我正在做一个HDMI转SDI的项目,HDMI的接收芯片是IT6604,FPGA,DS32ELX0421(国半的SERDES),但声音有噪声
请问各位朋友,在发送声音信号过程中要注意些什么吗

网友A:
你这中间有这么多处理过程,能定位噪声出在哪个过程吗?

网友B:
说下处理流程才好查找问题

网友C:
HDMI TO SDI  SDI TO HDMI    SD HD FULL HD(3G)都做过。
是不是每隔一小段时间就有噪音?

网友D:
1、都是数字的,除非板子布得太烂,否则信号一般不会受到电气方面的干扰(这一点不同于模拟),所以先不要考虑电气方面的干扰问题。
2、这种音频+视频的系统,音频出现问题,首先考虑是不是时钟不同步造成的。如果如4楼所说,是有规律的出现的噪音(可以听出来的),那就更要怀疑一下时钟同步了,也就是音频时钟与视频时钟之间的同步关系。具体问题,要看你的系统设计了。
3、不知道你的数据是否过了buffer,还是不经buffer的直通式?如果是过了buffer,那么在查时钟没问题的时候,可以查查buffer操作时搬移的数据量是否正确。
4、一般测试时都是使用正弦波吧?如果允许,可以把数字音频转换成模拟的,用示波器看。或者把数字音频存成文件,用一些工具软件看,比如AdobeAudition或goldwave之类的。主要是看有没有断点,断点出现在时间上有没有规律等等,以提供参考。
5、按照SMPTE的协议,SDI的附属数据空间可以有很多种附属数据包,内嵌音频只是其中一种。而音频包的插入位置规定较宽松,如果流程处理不当,比如在嵌入音频之后,又有附属数据包的插入,是否有覆盖掉之前插入的音频包的可能?当然,这个一般情况下不会发生,可放到最后再考虑。

以上只是一些一般的经验分享,针对你的系统不一定就好使,仅供参考。

网友E:
现在的信号一般都是数字化的   抗干扰能力很强  应该问题  不大  相信自己  呵呵   顶一个   呵呵

楼主:
噪声一直都有
HDMI输出的I2S输入到FPGA里的两口RAM转成并成数据,然后与图像信号打包,最后送给国半的DERSER芯片

楼主:
噪声出现在高频段

楼主:
或者说高音时

网友F:
数字信号 还能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噪声一直都有
HDMI输出的I2S输入到FPGA里的两口RAM转成并成数据,然后与图像信号打包,最后送给国半的DERSE ...

尝试下面办法来定位在哪:
DDS原理在FPGA中产生1KHZ数字正弦信号(也可以多测几个不同的频率,高的低的都可以试),由I2S输出,听这个噪声在不在了。
在的话,查I2S,和HDMI方面的原因
不在,查SD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