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溢出时输出高电平的类似看门狗芯片??

楼主(2013-01-17):
想要一个检测单片机不工作了的芯片(电路也行),首先想到的是看门狗,但看门狗溢出时输出的是复位信号,我想要的是一个固定电平,大家有没有用过或见过此类芯片或电路。在此谢过了。

网友A:
很简单,弄一个接下拉的口,单片机运行时,将这个口拉高,不工作了,该口被下拉拉低,
检测这个端口就知道单片机有没有在工作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弄一个接下拉的口,单片机运行时,将这个口拉高,不工作了,该口被下拉拉低,
检测这个端口就知道 ...

NB:victory:

楼主:
很感谢你的回答。但你的方法我不敢恭维。
如果单片机坏了或是这个IO坏了,一般情况下此IO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还是悬空?

网友C:
建议使用带看门狗的复位芯片,tps3832-50dbwt,WDT管脚连接到MCU的一个I/0,在程序内按一定的时间调用喂狗函数就可以了,如下例子:void reset_wdt(void){
                        pinWDT ^=0X01;    //假定某个I0 PORT中的最低位B0管脚
}

网友D:
在2楼的基础上加个电容,I/O输出PWM信号来驱动加了隔直电容的三极管。
单片机死机时总不会输出PWM信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2楼的基础上加个电容,I/O输出PWM信号来驱动加了隔直电容的三极管。
单片机死机时总不会输出PWM信号吧。 ...

:)思路正确,但有点迟,我电路早已完成。很感谢你的回答。

网友E(2013-12-31):
:),能不能分享一下是怎么解决的呀
我刚好也要用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