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发在哪里合适:求助Infineon的芯片

楼主:
芯片上面标的文字是:Infineon 21002558,是汽车上某仪表使用的。请问这个芯片是控制芯片吗,如果是的话,数据可以**读出来吗?
芯片图和仪表图如上图所示。

楼主(2013-01-18):
不知道是不是嵌入式芯片,型号也查不到,请了解汽车电子的前辈们多多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兄弟,别这么汗颜的表情啊,有啥说啥啊~

网友A:
你想解密人家的芯片么,查不到型号,解出来的文件有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解密人家的芯片么,查不到型号,解出来的文件有什么用

从图能看出来型号吗,我查21002558,查不到啊

网友B:
厂商定制的芯片,**了你又买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厂商定制的芯片,**了你又买不到

**了,看懂了,可以仿照他们的方式自己编程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了,看懂了,可以仿照他们的方式自己编程啊

**出来的是代码吗?机器码你怎么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来的是代码吗?机器码你怎么看

这样啊,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厂商定制的芯片,**了你又买不到

我比较外行啊,请问从哪看出来是厂家定制的芯片啊?

网友:
大厂家,如果需求量大,很有可能定制。不是定制,一个系列里面,那么多型号,给你换一个**。你也很难找到这个芯片。

即使你找到这个芯片,就像上面说的,你也买不到。你去市场一询价,别人就知道。因为最终询价都会到英飞凌那边。

网友C:
如果能够搞清楚"汽车上某仪表"到底是什么仪表,问题也许有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能够搞清楚"汽车上某仪表"到底是什么仪表,问题也许有答案。

确实是不知道,看来这个问题是无解了,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