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kit3不能全速运行

楼主(2013-01-17):
环境:mplab 8.87(各种版本都试过)
cpu:dspic33f32
工具:pickit3(山寨)

现象:

调试时,点击运行,提示
Running...
Target halted
PICkit 3 has halted with error(s).

如果点击单步(animate)运行,cpu可以正常运行。
观察晶振都正常。

百思不得其解,请高人指教。
configuration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刚刚发现,其实可以运行一小部分代码,然后就提示错误

网友A:
根据你的描述,或许是以下问题
1. 有可能是KIT3与PC通讯产生了错误
2. 编译器选项没有正确选择调试模式,造成KIT3的调试代码覆盖了部分应用程序(或RAM)
3. KIT3较易受干扰,查看是否是外界(电源,电机等功率较大的设备)干扰造成
4. dsPIC33芯片有内部LDO,VDDcore引脚需要接ESR叫小的电容,不然较易受干扰而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的描述,或许是以下问题
1. 有可能是KIT3与PC通讯产生了错误
2. 编译器选项没有正确选择调试模式,造 ...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可否就第2点详细说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