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P1161A HOST没发生中断,有谁用过吗?

楼主(2013-01-17):
os, ISP, ST, HC, TE
smartarm ISP1161A HOST没有系统的,初始化完成后,所有中断都开了,是不是至少会每毫秒发生一次中断呢,现在是都没有进入中断程序。而且在调试的时候,初始化写入HcControl和HcInterruptEnable寄存器的值和串口读出的值不一样,不知道为什么:dizzy:

网友A:
每秒都发生一次中断

楼主:
main
{   USB_MC_Ini();                                  //接口管脚初始化
   USB_Eint_Ini();                                  //微控制器外部中断初始化
   software_reset();                          //USB HOST软件复位
   while(0==Test_HC_Link());          //检测HC连接
   USB_HC_INI();                                  //USB HOST初始化}

void USB_HC_INI(void)
{
        uint16 hardware_configuration_setting;
        HC_Reset();                                         /* 2、软件复位主控器 */
    HcHardware_Config();                 /* 3、配置HcHardwareConfiguration寄存器 */
    HC_Int_Config();                         /* 4、配置中断 */
    HcControl_Config();                         /* 5、配置HcControl寄存器, */
    HcFmInterval_Config();                 /* 6、配置HcFmInterval寄存器 */
    RHud_Ini();                                         /* 7、配置根集线器 */
    ATLBuffer_Ini();                         /*8、设置ITL及ATL缓冲长度*/
        /* 9、使能全局INT1中断 */
        hardware_configuration_setting=READ_16BIT_REG(HcHardwareConfiguration);
        WRITE_16BIT_REG(HcHardwareConfiguration, (hardware_configuration_setting|0x0001));         //开总中断
        /* 10、设置主控器为操作状态 */
        UCHost_State_set(HcControlReg_USBOperational);
}
应该来说USB HOST初始化之后无论是超时还是错误还是每秒时间间隔都会有中断产生的,但都没有

楼主:
有没有谁有成功的代码,发我一份我参考一下,hwl_1984@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