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指点_点阵屏_定时器_NPN

楼主(2013-01-17):
我想要点阵屏亮一条线,但是没有亮,请问为什么?
/****************************************************************
元器件:51单片机、LED、8*8点阵
目标:        定时器控制8*8点阵显示图形
****************************************************************/
#include<reg52.h>
sbit led = P0^0;
unsigned int x=0;
/***刷屏处理******************************************************/
void sp(){
        static unsigned int i =0;
        P0= 0xff;
        P3 = 0x01;
        switch(i){
                case 0:
                        P0 = 0xfe;break;//1111 1110
                case 1:
                        P0 = 0xfd;break;//1111 1101
                case 2:
                        P0 = 0xfb;break;//1111 1011
                case 3:
                        P0 = 0xf7;break;//1111 0111
                case 4:
                        P0 = 0xef;break;//1110 1111
                case 5:
                        P0 = 0xdf;break;//1101 1111
                case 6:
                        P0 = 0xbf;break;//1011 1111
                case 7:
                        P0 = 0x7f;break;//0111 1111
                default:break;
        }
        if(7 == i++){
                i=0;
        }
}
/***中断处理T0****************************************************/
void dzq_sx_dz(void) interrupt 1{//刷新点阵
        TH0 = (8192 - 2000)>>5;  //取高8 位
        TL0 = (8192 - 2000)&0x1F;//取低5位
        sp();
}
/***定时器初始****************************************************/
void dsq_init(void){
        TMOD = 0x00;//定时器模式1 13位
        TH0 = (8192 - 2000)>>5;  //取高8位
        TL0 = (8192 - 2000)&0x1F;//取低5位
        ET0 = 1;//中断 外部定时器0 开
        EA  = 1;//全局中断 开
        TR0 = 1;//定时器0 开
}
/***主程序******************************************************/
void main(void){
        dsq_init();
        while(1);
}

网友A:
测过LED方向吗?

网友B:
是共阴接法吗?这个图有问题吧,NPN管,C极接地(如果三角符号是地的话,有箭头的是E极),电流怎么流?
如果是共阳,也不该用NPN管,而应该用PNP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共阴接法吗?这个图有问题吧,NPN管,C极接地(如果三角符号是地的话,有箭头的是E极),电流怎么流?
如果 ...

我改成pnp的还是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