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请教问题

楼主(2013-01-17):
因为我这有个DSP,它
的这个端子一直为1
外部给一个高电平

网友A:
I/O口作为输入时,若输入为低电平有效(表示有输入),那就要事先将这个I/O口置为1,然后等待信号输入。若输入为高电平有效(表示有输入),那就要事先将这个I/O口置为0,然后等待信号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