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把信号放大到+-60V,电路好说,但电源卡住了。

楼主(2013-01-17):
驱动电流不大,本来想用给功放供电的电源模块,但是好像没有现成的。谁能够推荐一下吗?谢谢!

网友A:
功放的供电不都是变压后整流再大电容滤波的吗

网友B:
没有说输入条件,所以无解,变压器恐怕是最方便的方案之一。

网友C:
变压器整流滤波,不行吗

网友D:
用分立元件,300V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