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51K8的硬件问题,懂的请进,ST的技术支持太难找了

楼主(2013-01-17):
以前一直在用STM32F103系列的IC,用了好几年了,这次第一次用STM32F051K8U6的IC,碰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就是所有的IO口输出高电平正常,都是接近3.3V,输出低电平都是0.7V多,DAC最低也没办法输出0V,也是从0.7V-3.3V之间可以正常输出,除了这电气特性之外,其它功能都运行很正常,能正常232通讯,内部程序逻辑也都正常。

楼主:
ST的技术支持太神了,因为IC是从贸易商那买的,他们没有专业的技术支持,就从ST官方网站找到一个深圳的电话,打过去没有明确地知道要找谁,让他们帮转技术支持部,结果说你不知道名字或分机号没办法给你转,说帮转到负责STM32F0系列的技术支持也不愿意,用过这么多牌子的IC还第一次碰到这样的。

网友A:
用过STM32F103,再用STM32F051应该问题不大,特别是GPIO这块。
所有的IO口输出高电平正常,输出低电平都是0.7V多,我STM32F0也用了不少,没碰到这样的问题。
1)可能是芯片问题,换芯片
2)查原理图、芯片焊接情况,特别是GND脚,最好都接上
3)确保IO都配置成 GPIO+PushPull,多试几个IO口看

网友B:
看看你的配置模式。不行,你就搞个内部下拉配置。看能不能降到0V。

网友B:
另外,你可以找个空起没用的引脚作测试,看能不能降到0V。。先找一个引脚能满足要求的再说,,,

网友C:
K8是QFP的封装吧,检查下接地PAD的焊接情况。

楼主:
问题已经找到,谢稿各位热心。刚开始是打算用这款的LQFP32封装的IC,后面原理图和PCB都设计好了,才发现LQFP32封装的不好买,临时决定换QFN封装的,后面PCB封装换成了QFN封装,却没想到这款IC的QFN32和LQFP32的原理图封装居然会不一样,而不一样的地方刚好是VSS脚,所以这次就这么纠结了。

楼主:
对了,这东西怎么结贴给分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了,这东西怎么结贴给分啊

点我的社区里我的未结主题进入点结贴,给完分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