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一下FPGA板的痛苦调试经历,顺便晒板

楼主(2013-01-17):
设计目标是做一个FPGA千兆网平台,运行一些特殊的程序。
千兆网要支持10/100/1G电网口,还要支持千兆SFP光网口和SGMII接口,算是比较全了。
FPGA是XC3S1400A-FTG256,140万门的FPGA,实际容量比spartan-6的LX25要大一些。
板子上有DDR内存,SRAM等。
之前用过V4,V5,DDR,DDR2,都很顺利,心想做这个板应该轻车熟路了,实际上比预想的麻烦多了,深陷泥潭3个月了,现在才调通。
想想以前比这复杂多的都一次性搞定了。
第一次做板后,JTAG能找到FPGA,内存出错,网口不同,逻辑还出错,那叫一个郁闷啊。芯片,焊接,PCB设计,FPGA设计都可能有问题,一项项排除,仍为确定原因。
于是改PCB设计,严格考虑DDR布线,电源配置等等,可以确定不是PCB问题。
第二次做板,现象和第一次一样,崩溃中。搞正规芯片,拿到外面请专业人士焊接,现象依旧。最后自学BGA焊接,确保没有焊接问题。现象依旧。那叫一个郁闷啊。
最后怀疑EDK的MPMC有问题,花了好几天测试好几个版本,果然有问题。只好自己写一个DDR控制器,搞定。DDR可以跑333,估计也可以跑400,没花时间测试。
我用的是125MHz时钟,实测吞吐率为460MB/s,效率在92%,MPMC理论最大值为80%。
搞定内存之后调网口,几十个寄存器,看啊,调啊,眼都花了,最后搞定。
开始晒板,PCB是4层的

底板上只有电源和网口插座以及SFP座子,网口,光电自适应,都可以跑1000Mbps。
板子电源上有一点问题,3.3V转2.5V,用DC/DC在低温下无法启动,
不过已解决,换上2个IN4001二极管,再改版即可。
总结:
过去的设计经验不一定在陌生的芯片和环境下适应
官方的东西,经多次验证正确,也不能保证下一次正确
电源很重要,virtex系列电源处理简单多了,在spartan上可能就是个陷阱,足够多的滤波电容是必须的。
排针可以稳定的通过1.25G的信号,这个收获很值了,可以避免使用昂贵的接插件。有些高速接插件比整个板子的芯片还贵。

网友A:
感谢分享啊。EDK里面的MPMC没用过不知道怎么样。
不过楼主为何要花时间精力自己写DDR控制器呢?XILINX的IP core里面有MIG可以直接用的吧

网友B:
楼主好强大,菜鸟膜拜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苦逼的生活啊

怎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啊。EDK里面的MPMC没用过不知道怎么样。
不过楼主为何要花时间精力自己写DDR控制器呢?XILINX的IP  ...

MPMC支持MIG啊,但是没解决问题,只能自己搞一个了

网友:
看不懂,但是能感觉到一种逼人的气势,学习ING!

网友:
楼主在吗?最近我也调这块phy芯片呢,我芯片的寄存器没有设置,直接跳线联的相应引脚,1000M模式,RMII,可是网线连在别人电脑上都是好的,可以识别,连在自己的电脑上就是不行,可是两个电脑都是千兆网卡,还有你的mac层是怎么弄的啊?我目前是调用ISE内部的IP核,感觉不好,能不能介绍下你的具体做法,你的88e1111的寄存器都配置的哪些?求帮助,qq52228254

网友E:
丝印这么差,LZ在JLC做的PCB!??

网友F:
牛气逼人!!!菜鸟膜拜!大神啊,五体投地

网友G:
不错 收藏下 马上我也要开始

网友H:
这个板子要布多久啊,感觉不好布

网友I:
板子布的不错。。

网友J:
;PLZ太抠了   好省地方

网友K:
drentsi也有崩溃的时候,:lol

网友L:
大神的PCB和软件严重不匹配……:lol

网友M:
PCB的制版工艺垃圾的一塌糊涂,这种情况下楼主还能用四层板搞定这么复杂的东东,真是厉害。

另外:官方的东西切不可全信,我也是栽过跟头的。

网友N:
大神,果真非同小可,pfpf

网友O:
线路板看上去有点别扭,就为省那点板子费,还是应以可靠性为前提。。。不是低产值的产品,何苦要难为自己

楼主:
这个东西,有Virtex5的方案,spartan6的方案,在相关开发板上验证过。做成大板子容易,做小难。这个东西就是要做小,还必须是工业级。
各个方案都有适用范围,开发成本相差是非常大的。另外考虑到需要全部使用工业级芯片,用DDR2,DDR3的话成本会增加很多倍,得用高精度的六层以上pcb,同时各种芯片的成本会增加很多。在公司上班时可以不考虑成本,但现在是自己掏钱,那就得很注意了。
高精度pcb做试验,烧不起钱。用DDR2内存,换6系列FPGA,不确定性较多,做一次实验板,前后花费得上万。又没有现成合适的核心板买,只好自己做试验了。
换成4层pcb,做一次pcb300块,前后花费只需500块,芯片还可以拆下来用。小封装BGA调试也方便些。
栽就栽在DDR控制器上面,官方的东西在关键时刻失灵,只好自己解决。
前几年在官方的以太网MAC控制器上吃过一次亏,也是自己解决。
这个板子,跳到现在还是比较满意的,各项预期指标都达到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东西,有Virtex5的方案,spartan6的方案,在相关开发板上验证过。做成大板子容易,做小难。这个东西就是 ...

嘿嘿,不错。感觉你应该多分享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P:
不孬

哈哈,第一次见人说
不孬

网友Q:
引用 网友C:
哈哈,第一次见人说
不孬

;P

网友C:
引用 网友Q:

;P

网友C:
引用 网友R:
"排针可以稳定的通过1.25G的信号,这个收获很值了,可以避免使用昂贵的接插件。有些高速接插件比整个板子的 ...

希望你尝试完了过来聊聊分享一下啊

网友R:
"排针可以稳定的通过1.25G的信号,这个收获很值了,可以避免使用昂贵的接插件。有些高速接插件比整个板子的芯片还贵。"
波形如何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R:
"排针可以稳定的通过1.25G的信号,这个收获很值了,可以避免使用昂贵的接插件。有些高速接插件比整个板子的 ...

应该不错,通过他的**看

网友S(2013-02-25):
大婶出没  霸位

网友T:
膜拜一下  向着大牛的目标挺近

网友C:
引用 网友J:
LZ太抠了   好省地方

;P

网友U:
出来乍到,请多指教,向楼主学习!

网友V:
实在是算高手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V:
实在是算高手啊,

真的是高手啊

网友W:
神5,求指导,QQ278655853

网友X:
引用 楼主:
这个东西,有Virtex5的方案,spartan6的方案,在相关开发板上验证过。做成大板子容易,做小难。这个东西就是 ...

300的PCB在那个厂做的?我也看看。我这边最少800元。

网友C:
引用 网友W:
神5,求指导,QQ278655853

什么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X:
300的PCB在那个厂做的?我也看看。我这边最少800元。

等待回复

楼主:
制版是在本论坛供需广告里面找的,名字就不说了,免得做广告。
沉金的300,普通的200,最近又改了一下,觉得手工焊的话,沉金的不如镀锡的好焊。
等过几天忙完了再上新板的图。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制版是在本论坛供需广告里面找的,名字就不说了,免得做广告。
沉金的300,普通的200,最近又改了一下,觉 ...

板凳,等待

网友Y:
赞一个
向LZ学习

网友C:
引用 网友Z:
膜拜楼主~

欢迎常来啊

网友Z:
引用 网友C:
欢迎常来啊

呃...你怎麼知道我不玩這個

网友C:
引用 网友Z:
呃...你怎麼知道我不玩這個

猜的

网友AA:
引用 网友C:
猜的

V5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制版是在本论坛供需广告里面找的,名字就不说了,免得做广告。
沉金的300,普通的200,最近又改了一下,觉 ...

再次向大神致敬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再次向大神致敬

;P

网友W(2013-06-18):
引用 网友C:
什么意思?

加QQ求助知道如何小面积的GTP走线EMC

网友C:
引用 网友W:
加QQ求助知道如何小面积的GTP走线EMC

明白啊

网友AB:
这板子是用什么软件平台布的,是Protel 99 SE,还是Altium Designer Summer 9,还是cadence?布的板子看起来排列有点乱。芯片与芯片之间不知有没有做信号传输匹配?有没有设计板子的频率带宽?

网友AC(2013-07-30):
LZ,你好,能否给点四层板FPGA 和DDR2 布线的经验呢?这个是Altium Designer 画的吗?

网友AD:
正在布spartan6-ftg256,看的眼睛都花,楼主也不容易啊,鼓励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C:
LZ,你好,能否给点四层板FPGA 和DDR2 布线的经验呢?这个是Altium Designer 画的吗? ...

参考XILINX的开发板即可

网友C:
引用 网友AD:
正在布spartan6-ftg256,看的眼睛都花,楼主也不容易啊,鼓励下

参考开发板啊

网友AE:
什么时候能够接近lz的程度啊,努力学习中,还请大神以后多多发这些milestone共享资料!

网友AF:
支持啊   我也觉得调试fpga真的很烦。。。

网友AG(2013-08-29):
这样的帖子真得顶

楼主:
后续板子改了,换成喷锡板。
顺便说一句,喷锡板比沉金板好焊而且成本低。

网友AH:
留爪
近期也要设计一个千兆SFP接口,学习一下

网友AI:
楼主挺强悍的,请教下DDR2的DQS与DQ控制,用的是IOE吗?

网友AJ:
自己做板子的都是大神啊~

网友AK(2015-08-24):
膜拜下,本人最近也在学习FPGA,用到DDR模块,利用ISE的MIG生成DDR控制器后,需要和EDK中mpmc配合使用吗?ps,我的工程有用到microblaze。。。问题有点乱,不好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