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视不到usb枚举阶段

楼主(2013-01-17):
看着圈圈的枚举 已经将代码写到枚举阶段第4步了 我用的usb_monitor和bushound都无显示

圈圈的指导文件

我单片机收到的第4笔事务指令

可是我监视软件怎么没有任何显示数据呢

网友A:
bushound等监视工具都是靠拦截总线驱动与设备驱动之间的信息(请求/应答)工作的,而 USB 枚举阶段,是 USB 总线驱动内部处理的,没有传递到各个设备驱动,因此无法捕捉。

楼主:
:handshake 原来如此 非常非常感谢 我要是不买usb分析仪 也只能抹黑写代码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 非常非常感谢 我要是不买usb分析仪 也只能抹黑写代码了

实际上,给设备分配完地址之后BUSHOUND是可以抓到枚举数据的,LZ如果前面步骤都正常,到了这一步(获取配置描述符),应该可以抓到一部分数据的。要么驱动有问题要么bushound设置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