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纠结:选择一款电源需要注意什么?

楼主(2013-01-17):
现在国产加上外来的开关电源种类实在繁多,各有优势所言。

说性价比,说知名度,说价格,选择的困惑越来越多。

作为工程师来说,其实也有免不了困惑。性价比高,一般是国产,但是质量真的就能保证?虽说帮我降了成本,但是一旦可靠性有错,免不了一阵的折腾。Boss要的是结果,肯定认为我选择有问题。

选一个外国货,不得不说这价格高昂……。即便出了故障,Boss不会认为是我的问题。

网友A:
性能 寿命

网友B:
国产的开关电源我行业内比较有名气的是应该是台湾的明纬、上海的衡浮
其中明纬要比衡浮的便宜一些,但价格相差不大,明纬比衡浮在国内市场也要好很多,就性能上而言衡浮要好些。
国外的比较好的你可以选择科索,但是价格嘛,你懂的,一般会贵2-3倍。
首先你要知道,你自己比较关注开关电源的哪些指标。
就寿命而言,开关电源厂商给你的都是保固时间,也就是保修时间,这个datasheet里都有,你也可以直接问厂商的销售人员或者技术支持;
如果你对EMC有要求,而且要求很高的话,最好让厂商提供以下产品的详细测试报告,看看是否符合你得要求;
至于像其它参数、输出精度、调整率、纹波噪声等指标,实际上都差不多,没有什么可比性。
主要还是看你关注哪一个参数。
质量好的当然是进口货,但是交货期都比较长,国外产嘛,国内产的交货期没问题,但是质量肯定没国外好,一分价钱一分货。
我建议你如果对EMC实验没什么特别要求的话,买明纬的就行。RS或者NES系列就可以满足你得要求。
忘了,国内还要朝阳电源做得比较好,军工产品,但是价格贼高 ,比科索还高。

楼主:
说直白点,一般的开关电源,其实国内国外在参数和性能上基本都做到差不多一致。

但是关于可靠性就不能说了。

用国外的挂掉了,Boss认为是电源厂家的产品不给力,不算是我选择设计的问题。

用国内挂掉了,Boss的观点就是国内电源不行,你还敢选,这就变成我的问题。

其实,很想支持国产。我一般用的都是工业电源,微小功率的比较多,对Emc方面有些要求。

网友C:
上海振磊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专业开发生产开关电源的
可以进一步交流
zl_zhenlei@126.com

楼主:
木有分,就木有支持吗?

楼主:
求精华,求回复

网友D:
有什么好纠结的 看输入输出电压 看输出电流参数来选 也考虑供货 价格因素

楼主:
关于可靠性,大家有什么说的? 参数和价格如果来确定的话,那就很好选。

楼主:
看来是沉了,自己去研究了。

网友E(2013-02-28):
你说了很多,其实就关心一个问题:可靠性!

电源不是消耗品,所以寿命和稳定性都极高,世界上还有物美价廉的东西吗?

一分钱一分货,知道选什么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