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晶振电路的分析,请看

楼主(2013-01-17):
电路中Q1是C1815,各位,这个电路输出out是4MHz的方波??应该怎么分析?
另外说明下,这是我们公司的电路图的一部分,OUT输出到CD4040的10管脚

楼主:
我用PROTEUS仿真,输出没有波形啊,大神们,请指教:handshake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PROTEUS仿真,输出没有波形啊,大神们,请指教

你的头像碉堡了

网友B:
我也有点奇怪,这个电路会有反应吗。
如果确实能用的话,就是通过三极管的开断,把晶体的正弦波变成方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点奇怪,这个电路会有反应吗。
如果确实能用的话,就是通过三极管的开断,把晶体的正弦波变成方波了
...

这个确实是应用在产品上的电路,

网友C:
当在石英晶体能产生电荷的两个面上加以交变电压,石英晶体会发生周期性的机械振动,周期性的机械振动又使得晶体两端产生交变的电压。
所以,你可以把晶振作为一个电容来分析。仿真的时候,你把晶振替换成一个很小的电容试试。
我只是奇怪,为啥晶振不连负载电容。不影响起振么?

晶体在此电路中必须作为一个电感工作。

网友D:
楼主贴出的电路不可能产生振荡。
如果三极管的基极和集电极对地各存在一个小电容,却是可以产生振荡的,这就是皮尔斯晶体振荡电路。这两个小电容可以由实际电路中的分布电容来担任,例如三极管的输入输出电容,所以原理图中看不到。仿真时,仿真软件未必考虑到分布电容,所以肯定不会振荡。

网友E:
电路不可能产生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贴出的电路不可能产生振荡。
如果三极管的基极和集电极对地各存在一个小电容,却是可以产生振荡的,这 ...

可能真的少画了电容,明天上班在去查查看,再过来贴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主贴出的电路不可能产生振荡。
如果三极管的基极和集电极对地各存在一个小电容,却是可以产生振荡的,这 ...

网友C:
找了份ST的资料,里面有对石英晶振模型和皮尔斯晶体振荡电路的介绍,分享给大家。

楼主:
这是输出波形,频率太高了,看不清,应该是方波
这是电路板,是没有启动电容的(说明,晶振旁边的电容和这一部分没有关系的)
不过,本来有预装电容C4的插孔,电路图纸上也画出来了,不过实际电路是没有装的

楼主:
这个是电路原理图中的画法,电容C1标的是无穷大符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了份ST的资料,里面有对石英晶振模型和皮尔斯晶体振荡电路的介绍,分享给大家。
...

这个资料好,谢谢: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