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 适不适合传输大量数据?

楼主(2013-01-17):
CAN 适不适合传输大量数据?
我做的  多个设备同时传输数据到一个总线上会丢包!

网友A:
看你的数据量有多大?

网友B:
CAN 可以传输大量数据。但要注意CAN的特点:它发的数据包是基于优先级的,且是短包。

网友C:
慢,最高也就1mbps

网友D:
对各消息ID 的每个位进行逐个仲裁比较。仲裁获胜(被判定为优先级最高)的单元可继续发送消息,仲裁失利的单元则立刻停止发送而进行接收工作。

网友E:
所谓的大量数据是指? byte? KB? MB? GB? 还是TB? PB?
如果是传输一些传感器数据,KB就算大数据了,
如果是摄像头,TB也不算大。

另外就是要求多长时间传完。

网友F:
两个以上的单元同时开始发送消息时,根据标识符(Identifier 以下称为 ID)决定优先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