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128A下载程序遇到问题

楼主(2013-01-17):
最近用AVRISP mkII 下载程序时,老是出现target appeas to have low power,or the ISP connector was disconnected,请问论坛里有没有高手,我的好几款产品都出现了这个问题

网友A:
是不是板子有问题啊

网友B:
是不是BOD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BOD的问题

BOD什么意思?

网友C:
AVR的有熔丝位的,如果变成了熔丝位,程序就下不进了的

网友D:
1,目标板供电
2,检查是JTAG下载还是ISP下载
3,如果之前下载成功过,可能是熔丝改错了。

楼主:
同志们啊,我知道熔丝位,我已经将他都搞得差不多了,产品做得现在卖得很好,只是觉得ATMEGA128A下载程序的时候有一批产品出现这样的问题,熔丝位我差不多换的差不多了,有没有哪位同仁们遇到我这样的问题,跟我交流一下。

楼主:
现在,我们正考虑着换成STM32。

网友B:
引用 楼主:
BOD什么意思?

低电压检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我们正考虑着换成STM32。

是不是你的mkii有问题啊,如果配置正确的话那要看你硬件设计问题了,总之这个跟mega128a芯片是没有关系的,如果对芯片基本设计方面你不下点功夫,就算你换powerpc也会有问题,呵呵,个人之见,请别见怪啊: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的mkii有问题啊,如果配置正确的话那要看你硬件设计问题了,总之这个跟mega128a芯片是没有关系的, ...

你指的是可能是芯片外围器件导致的,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指的是可能是芯片外围器件导致的,是吗?

比如说avcc你接了5v或3.3v了没有,isp用的是uart0接口,上拉电阻,下拉电阻等。这些还是要仔细看下说明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说avcc你接了5v或3.3v了没有,isp用的是uart0接口,上拉电阻,下拉电阻等。这些还是要仔细看下说明书的 ...

哦,我好好看看

楼主:
干脆上图,大家看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干脆上图,大家看一下

也没看出啥问题,与手册上的图片对照一下

呵呵,看来比较难分析

网友E:
你这种用法肯定要禁用JTAG,在熔丝位设置里,禁用JTAG。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种用法肯定要禁用JTAG,在熔丝位设置里,禁用JTAG。

能说的再详细一些吗?我没有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E:
在熔丝位设置页面里把JTAG的钩选去掉。

网友F:
图咱就没时间看。
考虑:
1)下载使用的I/O口是否与其它功能共用?若共用,则对应外围电路可能会影响下载。
2)是新的板子?还是一批板子部分下载困难?

网友D:
复位电路那怎么说也应该增加一个二极管。还有M64,M128的ISP下载有特殊性,与其它AVR芯片接线不一样。BOD还是要设定的,比3.3V低的那个电压。

我一直用jtag下载,没出现过任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图咱就没时间看。
考虑:
1)下载使用的I/O口是否与其它功能共用?若共用,则对应外围电路可能会影响下载。 ...

一批板子中有几个

网友F:
        若一批板子 存在几块 ,首先看 这几块板子的 电源 和AVR MCU芯片上印刷的生产时间。
通常为 4个数字, 0915  表示 2009年第15周 生产的。
    若 板子的电源 和 MCU的外围器件都对, 而MCU标示的时间不同,才可考虑MCU版本的问题。——版本问题不一定影响到 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