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mega164PA Read signature 出错

楼主(2013-01-17):
情况是这样的

settings 中 读写都成功

Read signature 时出现以上错误
线都检查过了没有问题,电压也都量过了,都正常
请教 是 什么原因 造成的

我刚注册不久  只有6分

网友A:
先用isp看看jtag启用了没有,
也有可能是jtag接口电路问题(包括上拉电阻什么的)

楼主:
我用的是ISP,也只使能了ISP,电阻我也去掉了,电容也断开了,不过还是一样的结果

楼主:
算了,结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