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具有双路独立ADC的单片机,最好是51内核

楼主(2013-01-17):
我是要做这么一个东西:有一种传感器,它输出的是两个模拟电压,最后的测量结果由这两路电压计算得到。我需要用单片机把这两路信号采了然后计算,把最后的结果输出出来。

我算了下,精度10bit及以上都可以,所以位数不用要求。不过,这是第一版样机,成本高点不要紧,为了降低量化误差,位数多一点那是最好。
最好是51内核,AVR什么的比较接近的也可以。因为我只学过51,我想尽量减小开发风险。

一般有ADC的MCU都是一个ADC模块配合多路选择器。但我这个应用最好是有两路独立ADC能够同时采样,以保证信号一致性和提高采样速率;

我查了一下,找到了C8051F06x系列,但这是很老的芯片了,成本高。

我猜可能有更新、性价比更高的芯片吧,正在找。

所以,你也一起帮我推荐推荐吧。

开始!

网友A:
你并没有说要多少速率,有可能某个多路采样的单片机的采集速率,高过你两路采样的呢。

像AVR,两通道采集完成最快26us,如果不允许这种误差。 用其它单片机,数据的处理什么也要时间,就一定能满足你的要求?常规的51核,也许计算时间都超过AVR的采集的时间。

网友B:
如果不局限于51,很多可以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局限于51,很多可以选。。。

说说看呗。

肯定也能做,选51内核主要是想省点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并没有说要多少速率,有可能某个多路采样的单片机的采集速率,高过你两路采样的呢。

像AVR,两通道采集 ...

我是要采一个占空比很低脉冲信号,宽度只有100ns多一点。但重复频率是很低的,不会超过20kHz.

是离散信号,不是连续的信号。

所以,处理、转换时间是足够的。

但最好是这100ns多一点的时间内能同时对两路信号进行采样。
因为,这两路同时发生的、维持时间100ns的模拟信号可以看做是来自一次测量,严格意义上由它们计算得出的结果才能算作是一次测量的结果。

如果连续测两次,每次采一路,因为中间间隔时间很短,所以也可以近似认为是同一次测量。但这会引入测量误差。

所以我希望最好是能同时采集两路模拟信号。

我现在做的是原理样机,性能、精度是第一位的,成本只是捎带着考虑下。

……其实主要是这个C8051F06x太老了,我有点不甘心:肯定会有比它好的啊。50块钱1片,对于我这个项目其实不是太大问题,因为现在只是做原理样机。

采样速率其实都可以再低点,几k这样的都能接收。上面说速率,只是一个“顺带”的好处,不是我最关心的指标。

楼主:
也就是说:

1、采样的时间窗口很窄;
2、但中间间隔的、留给转换的时间是足够的;
3、最好能同时才两路,这主要是从测量本身考虑的,而不是为了速度。

网友C:
C8051F4XX系列好象有两路ADC的,记得不是很清楚,你查查!

网友D:
需要两路同步采样,这样的不多

网友E:
带两通道同步采样的AD的CPU,没见过。

网友A:
我没见过两路独立AD的单片机,如果没有别的选择,可以用采样保持芯片

网友F:
提高采样速率 用一个adc  多路开关

网友G:
可以试试NXP的8位LPC900系列,有两个AD同时启动转换的芯片

网友H:
100ns多一点的时间同时采样AD,要用20MHZ的速率
只能找专用的AD芯片哦,20+就可以买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C8051F4XX系列好象有两路ADC的,记得不是很清楚,你查查!

是有两路,不过一路是8bit,一路是12bit,不对称。

这可能不太好……

对于我的测量,两路信号处理的一致性是比较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见过两路独立AD的单片机,如果没有别的选择,可以用采样保持芯片

C8051F06x系列就是。我百度到的。

这款MCU的卖点就是两路独立16bit ADC.

其它片内资源也很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H:
100ns多一点的时间同时采样AD,要用20MHZ的速率
只能找专用的AD芯片哦,20+就可以买到了 ...

两片ADC+一片MCU,光芯片成本也60了。

那还不如C8051F060一片搞定。这个价格也就是一片50~60元。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两片ADC+一片MCU,光芯片成本也60了。

那还不如C8051F060一片搞定。这个价格也就是一片50~60元。 ...

C8051F060 ,AD的速率好像是1M,够用?
等你AD转换完,100nS的信号不知道还在不在?

楼主:
引用 网友H:
C8051F060 ,AD的速率好像是1M,够用?
等你AD转换完,100nS的信号不知道还在不在? ...

AD的工作方式,简单理解可以分为两步:1、采样;2、转换。

对于一般的SAR ADC,采样时间也就是对采样电容进行充电的时间,也就是20~30ns的样子;

但转换需要的时间比较长,近似地有多少位就需要多少个ADC时钟周期,比如C8051F060的16bit ADC需要18个时钟周期来转换。

信号持续时间只要大于采样时间就可以了,转换时间内ADC使用的是自己已经在采样时间内记录在采样电容内的信号电压,和这期间外部信号的大小没有关系。

你可能把采样和转换两个概念给弄混了。

网友H:
在AD转换期间,信号来了怎么办?
如果你的电路有另外的检测信号电路,等信号来了再进行AD检测,那要求就不高了,否则要一直单独靠AD来检测信号,没有10M以上速率是不行的,兄弟

网友I:
你可以用AD转换扫描方式,系统做完一个通道,自动进行到下一个通道采样,全部通道采完就产生中断。也可配置多少通道完成就产生中断。你查一下pic33F系统的带DSP功能的芯处,我用他做FSK音频信号处理还可以的。

网友J:
外加高速采保电路吧。
单片机的ADC的采样建立时间不够。我们时分复用的高速光网络里面的信号和你的指标基本一样。有一些合适的单片机,但是没有0.7刀以下的51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外加高速采保电路吧。
单片机的ADC的采样建立时间不够。我们时分复用的高速光网络里面的信号和你的指标基本 ...

研究了下,一般的SAR ADC的建立时间好像确实都很够呛,特别是单片机集成的那些。

高速采样保持电路,给推荐一款呗。这个我也没有做过。

有采样保持的专门芯片,但给的时间参数都是和SAR ADC一个级别的,好像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在AD转换期间,信号来了怎么办?
如果你的电路有另外的检测信号电路,等信号来了再进行AD检测,那要求就不 ...

信号的发生时刻是我控制的,不是随机的,所以我可以保证转换期间不会来信号。

现在发现一个比较危险的情况是:AD采样电容的电压建立时间对于我的信号来说有点太长,AD可能不能准确采样。

网友H:
只能采用高速的ADC,一般要10M以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只能采用高速的ADC,一般要10M以上的

现在看来,似乎只能这样了……

网友K(2013-08-23):
可以考虑笙泉MG84G564,带USB,64Kflash,5kRAM,6路PWM,12bitADC,价格能够在10块以下

网友L:
c8051有很多新推出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