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MAX038输出方波信号

楼主(2013-01-17):
        各位大侠,本人用MAX038输出频率值约为2MHZ的方波由单片机来采其频率,要经过分频电路,拟采用74LS193,我的想法是分频前MAX038的输出波形是不是应该经过整形处理?应该如何整形?          ,
电路图中74HCOOP应该是CMOS电平吧,而193是TTL电平,能按照图中直接和193这么连接么?  193的输出与单片机的T1连接,如果有尖峰干扰,中间是不应该滤波或者接光耦隔离?
如果采用4分频,那么如果频率值为奇数,那么分频是不会产生正负1的误差?还原真实频率值时乘4,那么误差也将被放大?诚心请教大家如何处理这些问题?
还望大家指教

楼主:
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A(2014-04-08):
新做的MAX038模块:支持方波、三角波、正弦波产生,频率可达20MHz,频率可调,占空比可调。作为一个测试信号源,用起来还是蛮方便的。

MAX038函数发生器模块详细介绍: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38162910994

网友B:
083可以直接输出方波,用的什么类型的单品及?2M采集不到吗?如果采集不到可以分频之后直接采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