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飞利浦LPC2400系列ARM芯片解密全新告破

楼主(2013-01-17):
LPC2400系列概述
  LPC2400系列ARM一款具有极高集成度并且以ARM7TDMI-S为内核的微控制器,支持支持实时仿真和嵌入式跟踪,处理器时钟高达72MHz。
  片内集成:支持STN和TFT显示的LCD控制器、10/100M以太网媒体访问控制器(MAC)、USB 2.0全速Device/Host/OTG控制器、4个UART,2路CAN-bus、1个SPI接口、2个SSP接口、3个I2C接口和1个I2S接口。同时还带有1个片内4MHz内部振荡器、98KB RAM以及1个支持异步静态存储器设备和动态存储器的外部存储器控制器(EMC)。此外,还带有多个32位定时器、ADC、DAC、PWM。所有的这些特性使LPC2400系列ARM特别适合于工业控制和医疗系统。
LPC2400系列特性
  ·ARM7TDMI-S处理器,运行频率高达72MHZ
  ·98KB片内SDRAM包括:
  -64KB SRAM可供高性能CPU通过ARM局部总线访问
  -16KB SRAM用于以太网接口,也可以作为通过SRAM来使用
  -16KB SRAM可供GPDMA使用,还可以通过USB访问
  -2KB SRAM可由RTC供电以便存储数据
  ·512KB片上Flash程序存储器,具有在系统编程(ISP)和在应用编程(IAP)功能。Flash程序存储器位于ARM局部总线,可用于高性能的CPU访问
  注:仅LPC2458/68/78有512KB片上Flash程序存储器
  ·有双AHB总线系统(Dual AHB System)。这使得某一外设资源的存取操作、程序执行操作可以和另一外设资源的存取操作和程序执行操作并行不悖,从而使得各高频外设能同时运转而不引起总线堵塞
  ·EMC支持诸如RAM、ROM和Flash的异步静态存储器设备以及动态存储器设备(例如SDRAM)
  ·先进的向量中断控制器(VIC),支持多达32个向量中断
  ·通用AHB DMA控制器(GPDMA)能够与SSP,I2S和SD/MMC接口一起使用,也可以用于存储器到存储器的传输
  ·仅LPC2470/78:LCD控制器,支持STN和TFT显示屏的显示
  -有专用的DMA控制器
  -可选择显示分辨率(最高可达1024×768像素)
  -支持高达24位的真彩色模式
  -串行接口:
  -Ethernet MAC带有MII/RMII接口和相关的DMA控制器,这些功能位于独立的AHB总线
  -USB2.0全速双端口设备/主机/OTG控制器,带有片内PHY和相关的DMA控制器
  -4个带小数波特率发生功能的UART。其中1个带有Modem控制I/O,还有一个带有IrDA。除此之外,全部UART都带有FIFO
  -CAN控制器,带有两个通道
  -SPI控制器
  -2个SSP控制器,带FIFO
  -3个I2C总线接口(1个开漏管脚,另外2个为标准输出管脚)
  -I2S(Inter-IC Sound)音频接口用于数据音频输入或输出,该接口可与GPDMA一起使用
  ·其他外设:
  -SD/MMC存储卡
  -160个通用I/O,带有可配置的上拉/下拉电阻
  -10位ADC,可在8个管脚实现多路输入
  -10位DAC
  -2个PWM模块,支持三相电机控制
  -实时时钟(RTC)带独立的电源域,时钟源可以是RTC振荡器或APC时钟
  ·标准的ARM测试/调试接口,与现有的工具兼容
·3种低功耗模式:空闲、睡眠和掉电

网友A:
如何**啊,给介绍一下吧: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