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Wintech TDS510 仿真器驱动出现Blackhawk标示?

楼主(2013-01-17):
如题,安装Wintech TDS510 仿真器驱动后,在计算机的设备属性里面怎么会出现Blackhawk?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A:
Blackhawk好像也是给TI做仿真器的,米国货,串货了?

网友B:
要么你以前装过Blackhawk的设备,系统识别出错了
要么你买的是山寨货

网友C(2013-10-23):
问题怎么解决的   我也遇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