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系统的实时性和单片机裸机实时性的区别。

楼主(2013-01-17):
因为我没接触过Linux应用开发,一直不清楚这两者在实时性上的区别,有没有高手能解释下。我只知道在需要GUI界面或者网络功能时带操作系统有用,其它的确实没概念。

网友A:
Linux不是实时操作系统

网友B:
裸机有什么实时性。不是裸机,就需要说明什么工作模式。
实时性很多种的,最不实时性的,他也是实时性。实时性差些而已。

网友C:
linux也分UClinux和RTlinux,后者就是实时性的。

网友D:
没玩过操作系统,一直都是汇编和C。

网友E:
先请教一下“实时”二字的定义。

网友E:
楼主你的10分是不是可以考虑给偶了,他们都不说话了。

(*^__^*) 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