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电功率检测求帮助

楼主(2013-01-17):
有一个如同超市照明的系统,一路开关大概控制20个灯管,现在想找一个能测这一路的功率的模块,以便能实时检测这路的功率,
大概的估算出亮了几盏灯,由于要快速开发,所有求推荐有没有这种直接测功率的模块,有的话帮忙推荐下 谢谢

网友A:
简单的做法,电流互感器,火线从互感器中穿过,
互感器采样电阻 得到电压,送AD  单片机数码管显示,估算 开了几个灯

楼主:
由于我们这个项目现在很紧急就想问下有没有这方面的模块我们直接使用,

网友A:
关键问题是你要干嘛,检测出来功率后要怎样?
现成的淘宝就是一个功率计,插上用电器,开始记功率,可以设置费率,计算费用。

楼主:
我检测出功率以后丢给我集中器的,然后由集中器估算这个功率与我灯全亮时功率有多大差别,估算这路中有多少灯是亮的

楼主:
由于我们还要做相关灯管的开、关控制所以这个模块要小能嵌到我们控制的模块上

网友B:
这个没有成品的,成品的输出并不满足你的设计需要,这个只有自己按单片机测功率的原型,自己重新设计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