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0~22V 输出 数字高低电平

楼主(2013-01-17):
(无正文)

网友A:
实现上,可以:保护+非门、比较器、三极管电路。
可能还要综合考虑其他需求参数。

网友B:
楼上把几种简单的方案都说了,害得我无话可说

楼主:
哎输入电压范围太大了!

网友C:
分压电阻+晶体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现上,可以:保护+非门、比较器、三极管电路。
可能还要综合考虑其他需求参数。 ...

能能说说看那个保护电路怎么实现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能说说看那个保护电路怎么实现吗?

根据后级非门的输入电压参数,选择合适的稳压管,或使用钳位二极管做保护。
针对TTL电平的非门,还需使用 二极管正偏电路 将输入信号的范围段2~20V提升至2.7~20.7V。
个人意见,没有实践,慎重参考。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上把几种简单的方案都说了,害得我无话可说

: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