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s3c2416 用仿真器执行硬件自检,SRAM失败

楼主(2013-01-17):
sram地址   0x40000000     长度  0x10000    用 仿真器执行硬件自检,id读取  ,复位 ,通讯都能通过,就是
sram检测失败,请教各位指点?

楼主:
难道没有人用裸奔的吗?

网友A:
说具体一点, sram检测中如何做的?

楼主:
自己做的s3c2416的试验班,想裸奔,在用仿真器连接仿真口进行硬件测试时发现 SRAM检查失败,经检查,CPU电源正常(+3.3v外部IO口电压,+1.2v核电压正常,VDD_ALIVE为1.2v,1.8v外部SDRAM电压正常,晶体震荡器12MHZ,32.768KHZ正常,48MHZ的USB晶体震荡器位16MHZ)
错误现象如附图1,附图2,ID 读取正常IDCODE = 0x07926F0F.复位及通讯正常,就是sram检测失败,不知跟boot的设置有没有关系,现在都设为低电平,GPC5,GPC6,GPC7都设为 低电平。

楼主:
使用仿真器在keil 环境下,debug下使用仿真器,setting里有一个硬件自检,运行见附图!

网友B:
看看s3c2416的内部SRAM有没有remap机制。与MMU的映射无关,是AHB上的译码选择,即在某种情况下其SRAM物理基地址在另一处。

网友C:
还真没裸奔过

网友A:
出错的规律是什么?
1. 每次都是同一个地址出错,还是随机的地址出错?
看图2,似乎是0x40000000,这是SDRAM的首地址吧?
如果是首地址,说明SDRAM根本没工作,或者连线有问题,或者配置有问题。
2. 出错时,写入什么数据,读出的是什么数据?
3. 可以打开仿真器的memory窗口,直接写入数据看看。

id读取,复位,通讯都能通过,只是说明CPU的JTAG部分工作正常了。和SDRAM没关系

楼主:
今天吧拨码开关拨到sd卡启动模式,仿真器连接正常,但是在load镜像时,仍然报0x40000000,读写错,看来是sdram有问题。

楼主:
各位sdram  如何检测硬件问题?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