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有这个功能吗?

楼主(2013-01-17):
     做了一个CAN的bootloader下载程序.我希望IAR可以同时把bootloader和应用程序下载到单片机里.
这样生产的时候,只要烧一次程序就行了.以前我用的codewarrior有这个功能的.IAR我只看到在link那里有个选项,好像是导入bin文件的,但后面几个方块不知道如何填写,有会使用的吗?望指教!

网友A:
楼主用iar都用魔怔了。这个问题跟iar没关系,跟下载器有关,如果用jlink,那就用jflash试试吧。

楼主:
是通过jflash下载的,这个我知道,我玩过2440,但编译器如果做得好一些,可以连接两个工程文件的.
这个功能我今天找到了,
点project---Option-----Debugger------Images
勾上Download extra imag
path  选中的需要连接的目标文件,我选中的是out后缀的(别的文件格式我没试过),
Offset 填0(写别的不行,我猜测bootloader和应用程序对rom已经划分,故不需要定义Offset)
然后点download and debug 就行了,两个工程文件同时下载完成.这样生产的人不用先烧bootloader,然后又用bootloader烧应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