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中room 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13-01-17):
请说说,最好结合一下实际的应用情况。每次从原理图导入pcb的时候,都自己加一个room,可是总是不知道干嘛用地,只好删除

网友A:
你试着挪动一下room就大概知道是干什么用。room,在多通道布局布线的时候比较有用   比如可以将 ROOM1的布局布线直接应用到ROOM2 ROOM3 ROOM4…… 这样 在有很多相同通道模块的时候 可以画好一个模块后 直接copy布局布线到其他模块 提高效率。

网友B(2013-03-26):
引用 网友A:
你试着挪动一下room就大概知道是干什么用。room,在多通道布局布线的时候比较有用   比如可以将 ROOM1的布 ...

那我应该如何设置不同的room呢?也就是说如何再导入之后就自动分成不同的room呢?多谢

网友C(2013-05-16):
回答的真好

网友D(2014-05-12):
顺易捷pcb打板12小时加急

深圳顺易捷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印制PCB/线路板单、双、多层样板的生产厂家。公司一贯秉承“客户至上”的服务宗旨,**“质量第一、速度制胜”的生产方针,贯彻“严格管理、诚信待人”的办厂理念。公司自成立以来,在广大客户的大力支持下,通过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已有成熟的生产技术、先进的机器设备、科学的管理体系和完善的服务流程,有着强大的生产制作能力,也是“美的”、“比亚迪”等多家品牌企业的满意合作伙伴!

E-mail :syjpcb@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