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sytle_buffer.code这个格式里的点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01-17):
eeprom_read_block (&sytle_buffer.code,save[point],6); 请教这sytle_buffer.code这里这个点是什么意思,还有sytle_buffer这个变量怎么定义,编译是提示没有定义
SIGNAL(SIG_INTERRUPT1)         //外部中断INT1
{
if(a_n==1)
{
a_n=0;
now_n++;if(now_n>sytle_buffer.n){cli();fin=1;}
if(dr==0xff)
{
gol_w+=sytle_buffer.d;
Step_Motor_Turn_Left
while(now_w<gol_w) {now_w+=60; Step_Motor_Run_One_Step}
if(gol_w>syt_w)dr=0;
}
if(dr==0x00)
  {
gol_w-=sytle_buffer.d;
Step_Motor_Turn_right
while(now_w>gol_w) {now_w-=60; Step_Motor_Run_One_Step}
if(gol_w==0){dr=0xff;while(PINA&0x10) Step_Motor_Run_One_Step}
}
}
}编译后错误提示:
../main.c:53: error: 'sytle_buffer' undeclared (first use in this function)
../main.c:53: error: (Each undeclared identifier is reported only once
../main.c:53: error: for each function it appears in.)

网友A:
你看看代码是从哪里出来的嘛,如果是抄的那就是头文件没抄啊

网友B:
结构体吧

楼主:
这是结构体定义,那点是结构体调用,这程序头文件都有了,问题是这个东西确实我太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结构体定义,那点是结构体调用,这程序头文件都有了,问题是这个东西确实我太明白 ...

有头文件(包含结构体定义的),怎么编译器还会显示未定义啊,出这种错误是基本程序的组织结构都有问题啊,建议楼主还是拿本c语言的书复习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