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通过串口接收多个字节

楼主(2013-01-17):
今天我通过串口调试助手给片子发送一个字节,然后通过片子串口数据寄存器读取数据进行判断,然后返回相应的数据给调试助手。但是只停留在一个字节上,两个字节怎么发送和接收都不正常。请问应该怎么弄。最终我想通过调试助手发送报文,然后片子根据报文返回不同的数据。这个是按照这个方法实现的吗。

网友A:
可以将帧头多加几个字节,这样后面的数据连续出现帧头的概率比较小了。我以前是这样干的!貌似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将帧头多加几个字节,这样后面的数据连续出现帧头的概率比较小了。我以前是这样干的!貌似还行! ...

关键是现在我不知道STM32接受第一个字节之后,如何再去接受第二个字节,调试助手一下发送两个字节的话,stm32一次不是只能接受一个字节的数据么。我怎么才能实现接受到两个字节,然后再stm32中处理这两个字节的数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键是现在我不知道STM32接受第一个字节之后,如何再去接受第二个字节,调试助手一下发送两个字节的话,s ...

放队列里面,

网友C:
自己开一个缓冲区,将每个字符保存在缓冲区里面再判断

网友D:
建议看看马潮老师的《AVR单片机嵌入式系统原理与应用实践》书里面关于多字节串口收发的内容,其编程技巧和思想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