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AR界面找变量问题

楼主(2013-01-17):
    STM32程序在KEIL界面下如果有个变量不知道是什么变量,可以通过右键选择GO TO DEFINITIN OF 变量找到,
刚用IAR打开一个小程序,用同样的方法找变量,出现提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望大虾指教下,谢谢。

UNKNOWN VERSION OF BROWSE INFORMATION

楼主:
有谁知道吗:)

网友A:
你编译之后也这个样子吗?

楼主:
是的,编译通过后还是不行哎

网友B:
那就换个版本吧

网友C(2013-03-16):
请问楼主解决了这个问题么?我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C:
求楼主指点迷津!!!!!

楼主:
好像程序编译不过去就会出现这个问题。编译过去后,一定要让光标范围包含需要查找的变量,不能把别的字母也框进去。。。

网友D:
换一个版本试试,用过一个版本,查找功能的确不咋地,经常回不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