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手机如何识别插到USB口的是充电器还是电脑的?

楼主(2013-01-17):
请问手机如何识别插到USB口的是充电器还是电脑的?

网友A:
1.充电器上面带输出电流识别电阻,手机上面检测这个电阻以决定充电电流。
2.等host的枚举。

网友B:
我觉得不需要识别啊,都是充电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充电器上面带输出电流识别电阻,手机上面检测这个电阻以决定充电电流。
2.等host的枚举。 ...

我看了ti的资料,说是mcu检测usb信号识别充电器还是电脑usb,觉得有点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不需要识别啊,都是充电设备。

识别的目的是,如果是usb充电器,可以快速充电,如果是电脑usb,充电电流会相应减小。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识别的目的是,如果是usb充电器,可以快速充电,如果是电脑usb,充电电流会相应减小。 ...

哦,还有这个作用,学习了。

网友C:
其实充电设备和电脑那是很容易区分的,硬件上面简单处理就可以,如果要通过电脑USB区分是数据通信或者通电,这才需要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充电设备和电脑那是很容易区分的,硬件上面简单处理就可以,如果要通过电脑USB区分是数据通信或者通电 ...

请问充电部分怎么区分?

网友D:
你有机会拆开充电器看看,D+ D-是短接的,手机就是这样判断是充电器还是PC
所以有些手机你用稳压电源 焊个USB座子,给手机充电,为什么会看到电流一闪而过,手机不能充电 就是这个D+ D-没有短接
短接后 手机就开始充电了,
你可以把自己的手机试试
至少NOKIA N8是这样的,我有时候拿稳压电源充的。

网友E:
我觉得如果没有特别用意,那充电器和电脑的USB区别,仅仅是 : 充电器没有数据线D+和D-.电脑则有,所以插到电脑就会识别出USB设备。

网友B:
NOKIA的是神机啊
我的魅族M8在电脑上就是没法充电,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F:
其实手机就应该连电脑后让人选择充电或是当驱动器用,边充边用手机不是好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手机就应该连电脑后让人选择充电或是当驱动器用,边充边用手机不是好事 ...

不一定的 看电路 有些手机充电和供电是分开的,不影响电池使用

网友G:
电脑5v的电压太低会造成一些手机识别问题和不能充电。

网友H:
充电器的D+ D- 是空脚,

网友I:
引用 网友G:
电脑5v的电压太低会造成一些手机识别问题和不能充电。

这个不会吧。手机锂电正常只有3.6V,即使充满电也不过4.3V。而且手机内电源管理芯片一般2.7V ~ 5.5V均可工作。5V电压刚好。

网友J:
有必要去识别么? 充电器里面+ - 信号线都没焊,插上充电器只有电源两线工作,这样还用去判断么?

网友K:
USB设备的识别,检测D+ D-上插入时的脉冲时间吧

网友L:
在电脑端,D+ 和 D-线有弱下拉电阻,无设备插入时两端口都为低电平,USB 设备(这里指手机)的 D+ 线或 D-线有上拉电阻(阻值较小,以使相应的线变为高电平)。电脑由此电阻识别是低速设备还是全速 USB 设备接入 USB 端口,当电脑发觉 D+ 线或 D-变为高电平时,知道有 USB 设备插入,会同时将两根线拉低为低电平,发出“单端 0(Single-Ended Zero,SE0),通知 USB 设备复位自己,接着,开始一步步的枚举过程。

前面几位朋友说的,在充电器内部,不管是把 D+ 和 D- 短路还是开路,都不会使D+ 线和 D-线同时为低,由此,手机可以识别出来自己连接的是充电器还是电脑。

这个识别还是有意义的。如果是充电器,就只管充电,没什么好说的。如果连接上电脑,在传输数据的同时还要充电,会使地线上的压降增大,干扰拉架,造成数据通讯错误率上升,通信速率下降。

还有一个问题,虽然很多资料都说锂电池没有**效应,但也有不少的资料认为还是应该放完再充,充满再用。手机连接上电脑就充电的话,就会多一次循环,因此有的手机提供一个选项,以决定在连接电脑时是否进行充电。如我的 HTC 手机的“电源管理”里就有一个选项“USB联机充电”,可以选“启用”也可以选“禁用”。

网友M:
苹果是4个分压电阻提供识别型号。IPHONE与IPAD的都不同的。

网友N:
现在终于知道了

网友O:
赞同10#,关键是usb接口有无数据线,无只会充电,有,插上电脑想不充电都难,除非电脑usb两边电源极性插反

网友P:
各位去搞一个USB充电协议来看看吧,在这里啥说经验是不全面的...

网友Q:
你有机会拆开充电器看看,D+ D-是短接的,手机就是这样判断是充电器还是PC
所以有些手机你用稳压电源 焊个USB座子,给手机充电,为什么会看到电流一闪而过,手机不能充电 就是这个D+ D-没有短接
短接后 手机就开始充电了,
你可以把自己的手机试试

网友R:
按新标准的USB的D+\D_短接为充电器充电。有些机子比较特使需要上电充电时,充电起的空载电压大于5.1V以上才启动。

网友R:
三星拼版是短接的同时上啦30K电阻,下拉10K得到的分压判断。

网友S:
学习了,没考虑这么深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