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显示在0x008-0x0031出现连续错误,实在找不出来有啥错

楼主:
IAR下载程序的菜单为灰色?不让我下载。可是另外的一个工程又可以下载,菜单显示是正常的。有问题的工程编译是正常的,但是在debug and run后,显示一个告警,在0x008-0x0031出现连续错误,然后不知道怎么,下载程序的菜单就变成灰色了

网友A(2013-01-18):
可比较两个工程的Options中的Debugger设置有什么不同:比如仿真器类型,复位类型,时钟,三方驱动参数等。一般这个设置对,Download就不会灰。
另一个可能性是Linker Script不对,用户定义的,或device缺省的。也比较它们一下。

楼主:
IAR的debug->download里要选中use flash load,下面的驱动也要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