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简单12V蓄电池充电器

楼主(2013-01-17):
(无正文)

楼主:
串15欧的时候电流是0.19,串10欧的时候0.26,串5欧的时候0.42A

网友A:
你还不如搞个 317 恒压充电呢

网友A:
或者 实验室直接稳压电源 限流充电
当然,作为一个电工,家里是必备一台稳压电源的

网友B:
还需要在手机上增加一个“提醒”,别忘记观察充电电压了

网友C:
这东西只能给像你这样懂的人用,除了隔离,其他安全性谈,充电合理性等谈不上。

楼主:
简单的是基础了,后面可以再改进,一者这个是铅酸蓄电池,再者根据这个蓄电池的容量来大概计算充电电流,印象中一般选三分之一C,我这个电池是5.5AH的,应该充电电流在2A以下比较合适,另外看了一下别人写的**,一般认为分段充电效果比较好,也就是根据充电的过程,先限流,蓄电池电压充一阵后会提高,这时再抬高输入的充电电压,同时减小限流电阻,到最后再涓流充电。希望对充电电源比较熟悉的大侠多来指点下,后面有时间再搞个高级一点了。

网友D:
简单,不过实用性差了点,,顶顶

网友E:
不如搞个最简单的脉冲充电器,用一个555电路生成窄脉冲加到3DD102C的基极,集电极接一个电感,利用三极管关断后的自感电势给电池充电,效果很好!

网友F:
还是用专用充电芯片效果好些,电池寿命更长!

网友G:
正好有个刚拆下来的旧电瓶,拜读学习。

网友H:
充电电压是脉冲信号,对电池不好。

楼主:
挂两个电瓶聚光灯的效果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充电电压是脉冲信号,对电池不好。

错了,铅酸电池用脉冲充电对电池是无害的甚至有意,
但是你要要合适的占空比,合适的电压。
这样有利于 减小电池中 离子与电子的移动产生的 极化。
对电池也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