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 关于chipscope触发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3-01-17):
我写了一个运行在V5开发板上的一个网口UDP回环程序,平时上位机给它发一帧,chipscope用M0触发抓能显示数据,也能在上位机wireshark里面能显示返回的帧。。。但是今天添加了一些中间处理的东西,再用M0抓波形那能显示数据,但是wireshark上没显示返回的帧,但是我改成用M9触发,或者用impact下.bit进去,wireshark就都能显示返回帧。。
我表示对这个现象很是不解。。如果chipscope要影响的话也只是在.cdc文件implement的时候加上东西,这都编译好了,只是触发的信号不同而已,为什么会出现不同的结果!!!
所以我决定把这个问题贴出来,看看有没有曾经遇见过或者可以给我解释一下的大侠可以给我回复~~~~

网友A:
用chiscope下载bit文件不行,用IMPACT可以??

网友B:
应该是可以的  呵呵   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chiscope下载bit文件不行,用IMPACT可以??

用impact下载bit进去之后回环测试成功的也就是wireshark上能抓到返回的包,用chipscope下载进去触发用M9在wireshark上也能抓到板子返回的包,但是用M0不能显示返回的包,而在chipscope的波形上都是有发出数据的,就只有在PC的wireshark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可以的  呵呵   顶一个

我在想会不会是哪里的信号没有处理好,主要是这个现象有点让人找不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