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模拟产品-信号链] 怎么使用万能表测绘出电路板的原理图

楼主(2013-01-17):
我使用的欧姆档测的,可是不怎么准确,请问各位大师还有什么好的办法嘛?我是个新手所以对怎么翻版子不怎么在行!求各位支招。。在此不胜感谢!

网友A:
使用测量短路档 按个来就行了

网友B:
基本上就是测量通断那一档. 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作为新手, 看人家的板子也是一个学习方法.
祝愿楼主早日走上自己设计的道路.

网友C:
通过pcb板反推原理图   如果只用万用表   一般只能抄单层或者双层板   哦呵呵   使用蜂鸣档搞定

网友C:
如果需要抄多层板   就需要打磨   以及激光扫描仪来实现   工序比较繁琐   呵呵   顶一个

网友D:
单层板、双面板的,万用表的蜂鸣器档加上楼主的火眼金睛,就可以的啦

网友E:
跟各位的学习下的啦,抄板的话的却是还是要有些基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过pcb板反推原理图   如果只用万用表   一般只能抄单层或者双层板   哦呵呵   使用蜂鸣档搞定 ...

我这是四层的。。测了好长时间了!有两个多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上就是测量通断那一档. 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作为新手, 看人家的板子也是一个学习方法.
祝愿楼主早日走上 ...

:'(没什么好方法呀

网友B:
还有个好办法
掏点钱, 找电子市场里的人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