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磁保持继电器驱动问题,双线圈的。

楼主(2013-01-17):
(无正文)

网友A:
有专门的驱动IC。

网友B:
就是H桥,确实有专用的驱动芯片,见过8脚的

楼主:
用RC电路能实现吗?产生的脉冲信号电流够大不捏,能直接驱动吗?主要是前面驱动方便点,触发后就一直保持就完了,条件不满足就自动消掉,脉冲信号一般也不会出现两个线圈同时给电的情况,另一端是通过手动撤销的。继续求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RC 也可以,不过你得将RC要处理下,用H桥是没有用的,又不是单线圈!

能再请教一下 这个RC电路怎么处理呢  不吝赐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RC 也可以,不过你得将RC要处理下,用H桥是没有用的,又不是单线圈!

原信号经过RC之后 弄个三极管或者三极管芯片再去驱动怎么样?

网友B:
不好意思,看错了,以为是双线圈,通过极性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