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同相放大器的一个小问题,请教一下!

楼主(2013-01-17):
(无正文)

网友A:
没。
1M的电阻就是热噪声大些!

网友B:
理想的电压跟随器就是 输入电阻无穷大 输出电阻为0
所有没有影响吧

网友C:
不能串太大的电阻

网友D:
理论上一样。
实际上,不要串太大的电阻,会导致失调增大、噪声增大。

网友:
实际上运放的Rin(输入电阻)是有限的,假如为1G欧。那么1k与1M的电阻就会分压Vi。
输入1V,输入1k的会得到V0=0.999 999V(忽略其他因素影响) 1M的会得到Vo=0.999V。

当然电阻越大热噪声越大

网友E:
推荐看这本书,里面有这方面的介绍。测量电子电路设计——模拟篇

网友F:
看看运放的指标,偏置电流会在电阻上产生压降

网友G:
1K电阻会减小运放的输入电阻,这时就要求信号源的输出电流更大些,内阻更小些。

网友H:
云放着一块吃的不是很透   感觉输入阻值不能过大   过大会产生热噪声   呵呵   顶一个   呵呵

网友I:
差不多,用1m好点

网友J:
这个电阻就是常说是平衡电阻,现在CMOS运放输入都是pA级的偏置电流,用不用都无所谓。
用1M引入的热噪声信号会比较大,也就是Vo的输出上可能会叠加上一些噪声,要加电阻就用1K~10K。

网友K:
做运放这种对噪声敏感的东西,还是慎用大点阻,宁愿多串几个小电阻当大电阻用~

网友L:
理论上运放的两个输入端不采电流,但实际不是,不知这点你考虑了没有

网友M:
对理想运放,是一样的.但实际运放,用大电阻增加偏置电流,增加输出噪声等.

网友N:
你在负端和输出端串一个1M的电阻,输出的offset就平衡了。

网友O(2013-03-05):
学知识了,运放很有研究的啊

网友P:
同意他们说的:P